链轮外径比理论上的小,有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2-12-16):
今天偶然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回来的08B链轮 20齿,量了下外径只有85--86,但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算出来理论外径是88.5。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门道,还是说就单纯的为了省点材料费。

网友:
为了提前退休,,,,,

网友:
外径这个样子,节径怎么样,测一下节径,如果有问题,那就退货吧,

网友A:
链轮 齿顶1-2mm 没有什么用途,看一下自己车齿轮与链条的磨损痕迹就知道了;

即没有用,做小了2mm,  节约成本;

网友:
没关系
齿外圆按该标准计算,有最大和最小范围区间的数值88.5-84.35.
齿外圆的大小选择,主要是根据齿形来确定。因为这个标准的齿形也有最大和最小的区间范围。
齿形的大小会在齿顶处相交而影响齿顶圆的尺寸。
参考标准是:GB/T 1243-2006 传动用短节距精密滚子链、套筒链、附件和链轮

网友:
五年前的链轮外径与理论外径是相符的,但是近两年买的全部都是小2-3mm。以为是采购的原因,让他多咨询了几家供应商,但全部都是小着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为了方便脱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轮 齿顶1-2mm 没有什么用途,看一下自己车齿轮与链条的磨损痕迹就知道了;

即没有用,做小了2mm,  节 ...

不能这么说哦,如果是单纯的外径小了,那就没多大所谓,但是,外径和节径是有关系的,如果加工和设计的时候节径小了呢?还是先要保证节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只是加工问题造成的外径小了,

网友(点评):
齿的设计参数不变,只是原材料棒材小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好理解吧?你车螺丝的时候,是不是把外径车一点?利于挂进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