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让两块板拧紧后上下两个板的边是平行的

楼主(2022-12-16):
现在有一个圆柱形的零件两头是内螺纹。两个方形的板中间有对应的螺柱外螺纹。让两块板拧紧后上下两个板的边是平行的

网友A:
只用一个双头螺柱,一头左螺纹,一头右螺纹。拧的时候用夹具固定两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个双头螺柱,一头左螺纹,一头右螺纹。拧的时候用夹具固定两个板子

是两块板,中间一个圆柱。中间这个圆柱两端是内螺纹,这两块板分别上在圆柱的两端。拧紧后两块方形的边要平行

网友B:
其中的一块方形板的螺柱 拧上一个螺母;

中间圆柱先与不带螺母的板子拧紧;然后,与带螺母的板子快拧到底的时候,把两个板子的边调平行,然后用并紧螺母,就可以,如果不放心中间可以加一个弹簧垫片,或用两个螺母并,加胶都可以。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几乎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块板,中间一个圆柱。中间这个圆柱两端是内螺纹,这两块板分别上在圆柱的两端。拧紧后两块方形的边要 ...

两边螺纹方向是反的,所以拧它的时候,要么俩板子一起往中间走,要么一起往外面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两块板,中间一个圆柱。中间这个圆柱两端是内螺纹,这两块板分别上在圆柱的两端。拧紧后两块方形的边要 ...

间距不固定还有希望,不然这么设计是做不到的。
如果固定间距的话,中间圆柱的换成外螺纹,两个板子换内螺纹。一边左旋,一边右旋。

网友:
其中一个板上螺柱不要固定,螺纹拧到底再固定 板;

网友:
如果只依靠这两处螺纹,基本不可能实现。
可以说的再具体点,是什么应用场景。
或者换其他方式,比如螺母、销轴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的一块方形板的螺柱 拧上一个螺母;

中间圆柱先与不带螺母的板子拧紧;然后,与带螺母的板子快拧到 ...

不加螺母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办法,新眼见过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网友(点评):
内螺母加工的方式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不固定还有希望,不然这么设计是做不到的。
如果固定间距的话,中间圆柱的换成外螺纹,两个板子换内 ...

中间的圆柱是标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圆柱是标准件。

那间距就不能是固定的。一头板子所在圆柱上,另一头圆柱和板子之间垫个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不固定还有希望,不然这么设计是做不到的。
如果固定间距的话,中间圆柱的换成外螺纹,两个板子换内 ...

不固定间距是加罗母吗

网友: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这是什么样的神仙设计,做成这个样子的连接。。。

网友:
记得社区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好像是汽车的那个塑料件拧紧后方向要固定一致。不过感觉这做不到,就像螺母你拧紧了,再来个力气大的再拧还会转过点角度,你这板还有放大作用。这螺纹起头的一致性不知道有啥方法保证高精度

网友:
柱子一头改成小2  3个的外丝,方板和柱子间加一个内外丝的连接件可以吗?我之前把T型圆管固定到板子上的时候这样做,先把管子的外丝套到板子上的螺纹孔,用手把管子的走向调整好,固定住,再在板子上拧入内外丝连接件。

网友:
不能保证

网友:
就不能上图?

网友:
加锁紧螺母呗

网友:
|成封发表于 12-16 16:52
不加螺母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办法,新眼见过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拧紧要看你力矩,力矩不一样停止的位置会发生微量变化,你可以尝试拧紧后加工平面,这样肯定平行

网友:
|sfcp发表于 12-16 17:40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两个矩形板子在圆柱形两端用螺纹连接,紧固后两个板的边要平行

网友:
|受不了了发表于 12-16 22:19记得社区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好像是汽车的那个塑料件拧紧后方向要固定一致。不过感觉这做不到,就像螺母你拧紧了,再来个力气大的再拧还会转过点角度,你这板还有放大作用。这螺纹起头的一致性不知道有啥方法保证高精度
是的,所以螺纹一般紧固不能定位,可以改成定位孔和螺纹结合起来这样既能定位也可以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螺母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办法,新眼见过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配都不好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实现不了

网友:
看这个件大小吧 太大和太小都不好实现 就像他们说的理论可行 实际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