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问题

楼主(2022-12-17):
想问下,像这样的减速机后面的电机有是伺服电机的吗

网友:
这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完全取决于设计师吗。让减速机厂家配法兰就行。
不过该说不说的,蜗轮蜗杆减速机配伺服电机,就有种暴殄天物的感觉

楼主:
而且角度固定90/180度,不能急启,急停,是用这种减速机吗

网友:
都可以用,可以自己配电机和减速机,蜗轮蜗杆和伺服常用的行星减速机主要大小和精度的区别,蜗轮蜗杆体积较大,一般精度在5,6分,自锁能力强;行星减速机,一般精度在4分左右,体积小,自锁能力弱;

网友:
你这个减速机是需要90度的还是需要蜗轮蜗杆90度的?如果只是需要90度减速机配伺服,这个很多很好配的

网友:
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可以,我就用过

网友:
这个就是伺服电机配的NMRV减速机。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SEW减速器

网友:
常规操作

网友:
可以用蜗轮蜗杆减速器+伺服电机(精度低,成本低),也可以用换向器+伺服电机(精度高,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