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铣键槽的时候如何对中?

楼主(2022-12-17):
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工具?
要不然很容易铣偏。

网友:
丝杆间隙太大了。实在控制不好分中以后一刀过;尺寸会偏小但不会偏中心太多

网友:
而且你这偏的不多;转一下方健是能装进去的。除非就是内外都不能转;那就是工装的问题

网友A:
先铣个小平面,干过三年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铣个小平面,干过三年铣工

这句话实干的人才知道

网友:
说实话,我都是凭眼睛看 ,先对一刀,看看是不是在中心,不在中心两边深度不一样

网友:
轴两侧靠一下,然后取中间值

网友:
目测是轴偏了。
工具就用分中棒

网友:
我TM。。
都开铣床了,连分中都不知道是啥嘛?

网友:
批量用工装,单件用试切,眼睛看,角尺,等等。

网友:
涂上红丹,先铣一点,肉眼多次校正,5丝内

网友(点评):
五丝你看不出来也没有关系,拿卡尺当直尺,放在两肩(尖)部,等于放大两肩差,容易看出来

网友:
没操过机,看别人干过,不是可以分中嘛……

网友:
轴加工有问题,批量的话自制个工装

网友:
1.分中棒
2.卡尺测量键槽边至V块面

网友:
分中棒比较适合大型的轴类

网友:
搞笑,键槽加工是有标准的,正常分中棒就可以达到精度要求,加工不出来是操机水平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