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拔不出来了!

楼主(2022-12-18):
这是半年前做的一台水温控设备,固定板上开了很多孔用来固定电加热棒,
可以看到漏出来的两个角是用来接电线的;

万万没想到,到维修更换期了,这加热棒却拔不出来,卡的很紧!

最后只能把旧的加热棒给破坏掉,一点点给敲出来;太麻烦了,整整搞了两三天才全部取出来。。。

这其实也是前期设计时没考虑到的问题:新加热棒直径19.88mm,旧的加热棒因长期使用发生膨胀,直径变大到19.97mm,过盈9个丝很难取出来!

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设备,一定要在加热棒外面做一个镶套,拔得时候连镶套一起带出来!

网友A:
加镶套可能发热效果不好

网友:
甘蔗没有两头甜。

网友(点评):
一头蘸点醋再,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镶套可能发热效果不好

镶套也是用金属呢,例如铜

网友:
加一个开口套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这盲孔砸进去的,
还打算拆!?

网友:
同款卡尺,关键的尺寸还是用千分尺来量可靠一些

网友:
这不也弄出来了嘛,成功呀

网友:
根本没必要,加热就出来了,买个喷枪

网友:
间隙放大,
加导热衬材。

网友:
固定板切成两件,中间切去一部分连接,用螺钉固定连接在一起,方便拆卸。

网友:
加热棒什么材料的,怎么变形这么大

网友:
这是告诉大家,进去前要带套,要不然膨胀了就不好拔出来。
加热棒能不能做整体模块,一把拆开

楼主:
|菜鸡攻城狮发表于 12-19 09:14这是告诉大家,进去前要带套,要不然膨胀了就不好拔出来。

加热棒能不能做整体模块,一把拆开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加热孔或者其他需要拆卸零件的孔最好打通孔,可以反向敲出来。加热后会有污渍,尺寸变大,最好留大间隙,只会影响加热速度

网友:
应该像热水器那样有个座子,再安装到本体

网友:
间隙留大一点,开孔大一点,这样正好弥补加热后的膨胀量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龙游大海发表于 12-18 17:22加镶套可能发热效果不好
这个要试试才能知道了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2-18 17:35
镶套也是用金属呢,例如铜

黄铜不错,导热性好

网友:
用氧枪烤一下

网友:
加点电脑芯片上用的导热硅脂,效果好的很

网友:
问题来了,加多少余量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镶套也是用金属呢,例如铜

为什么你觉得改铜?因为铜软一点?所以力小一点(一半?)

本质问题应该还是没解决,本质是90um过盈,这个一个很大的过盈了。。

网友:
还是要改结构,有条件装个底座。方便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觉得改铜?因为铜软一点?所以力小一点(一半?)

本质问题应该还是没解决,本质是90um过盈, ...

那么什么是本质问题呢?

本质问题是否是电热棒外缘的热量没有及时传导出去,导致热胀变形,从而产生较大的过盈?

加入一个铜套,有助于热传导,这是不是一个有效解决思路;

同时电热棒难以二次加工,而且作为消耗品也没有二次加工的价值,将拔出电热棒的问题转化为拔出铜套,

解决的思路就宽了很多,加工的方法也多了很多。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此问题,最后是加热后才能拆下

网友:
贯穿孔也相对好一些吧 从另一侧砸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