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镀VNC是什么?

楼主(2022-12-19):
第一次见到,表面镀VNC是做什么?请社友知道的解释一下。

网友A:
只知道FNC,这几年随着镀铬环保性差淘汰的原因,绝大多数被碳氮共渗取代了,VNC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FNC,这几年随着镀铬环保性差淘汰的原因,绝大多数被碳氮共渗取代了,VNC还真是不知道

请问这两种表面处理方法的成本如何?

网友:
fnc略高,镀cr现在供应商都搬的很远。所以也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FNC,这几年随着镀铬环保性差淘汰的原因,绝大多数被碳氮共渗取代了,VNC还真是不知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