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选型

楼主(2022-12-19):
使用需要绝缘,温度160度左右(不是太确定,电热刀刀柄处)
赛钢和PA66应该选那种更合适?或者还有什么材料供选择?

网友A:
云母板或者合成石隔热比较好

网友:
160不是太高吧,,,,,很多种合成材料都能达到。

网友:
PA66应该合适

网友B:
赛钢受热时间久了会变形,尼龙会导热,就看你需不要进行隔热

网友C:
(ง •̀_•́)ง(ง ˙o˙)ว
陶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赛钢受热时间久了会变形,尼龙会导热,就看你需不要进行隔热

需要隔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ง •̀_•́)ง(ง ˙o˙)ว
陶瓷,行吗!?。

陶瓷无法使用

网友:
聚四氟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母板或者合成石隔热比较好

增强尼龙呢?

网友:
酚醛树脂,俗称电木,传热系数小且稳定,,,,

网友D:
PEEK,耐温350,高温下机械性能不会下降,又不粘

网友:
合成石,玻纤板,陶瓷都是很好的隔热材料

网友:
pa66适宜工作温度不是120度以下吗?为啥说适合呀?我纯萌新问问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电木。

网友:
大部分塑料对问题很敏感,容易老化,强度也急剧下降,搞清楚你的使用环境和负载。
pa66和塞钢都不算高温稳定性好的材料,但是我记得应该有其他材料,比较贵。你查一下,我非专业。只是问我的话,100度以上我都会怀疑不靠谱,其实80度都比较难接受,160是熔点温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EK,耐温350,高温下机械性能不会下降,又不粘

尹总一看就比其他靠谱

网友:
玻纤与合成石

网友:
没用过啊,我们公司都是云母板或者合成石用来隔热零件制作

网友:
铁氟龙,耐温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