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装置真巧妙

楼主(2022-12-20):
这个装置真巧妙,就是没看懂把这个拉出来是要干嘛,是在清理吗?

网友:
是捕捉贻贝的,还是生蚝。

网友:
这结构挺好的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底面是怎么防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底面是怎么防漏的!?

防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底面是怎么防漏的!?

底下爪子闭合把贝壳刮上来,四条线缆状,两条应该是受力提拉筒状工具,另外两条应该控制爪子闭合,不知道是机械提拉控制,还是底下里面有电机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底下爪子闭合把贝壳刮上来,四条线缆状,两条应该是受力提拉筒状工具,另外两条应该控制爪子闭合,不知道 ...

(ง •̀_•́)ง(ง ˙o˙)ว
但是它底面并不是完整圓形封闭的,底面中间是个‘孔洞’,这不掉下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但是它底面并不是完整圓形封闭 ...

这个孔洞对于贝壳来说不够大,看着样子贝壳可能相互粘结一起了,就算个别掉一一点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