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介绍

楼主(2022-12-20):
气缸选型介绍。。。。。

网友:
3.14*r平方(r为气缸半径,单位为cm)*气源压力,算一下就好了。懒得算百度上一大堆,不要浪费威望下这个啦

网友:
你是做气缸设计的?QQ多少

网友:
基本没用处

网友:
这个如果经常需要选,就做个表格随时用就可以。

网友:
需要的时候直接SMC或者亚德客官网查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