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pdm视图设置连接服务器时要求的函数不受支持

楼主(2022-12-21):
SolidWorks pdm视图设置连接服务器时要求的函数不受支持
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求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直接问公司PDM管理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直接问公司PDM管理员啊

没有管理员啊,就是前段时间服务器遭到病毒攻击了,然后重新安装,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公司的软件部门也解决不了,现在没办法使用

网友B:
如果是正版的话,找PDM的服务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正版的话,找PDM的服务商

就因为不是正版,所以才来这么寻求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因为不是正版,所以才来这么寻求答案

我有朋友做pdm服务实施的,不过要收费,但应该没有正版那么贵,需要帮助可以+v:ken8273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朋友做pdm服务实施的,不过要收费,但应该没有正版那么贵,需要帮助可以+v:ken827315

好的,谢谢

网友:
从来不知道这个模块做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