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用了什么燃料?为什么烧了几十亿年还没烧完?

楼主(2022-12-21):
过去的研究表明,太阳诞生于大约46亿年前,这就令人感到好奇,太阳究竟用了什么燃料?为什么烧了几十亿年还没烧完呢?

太阳用的燃料其实就是氢元素,这是宇宙中丰度最高,也最简单的元素,不过太阳对氢元素的“使用方法”并不是将氢元素直接点燃,而是在其高温高压的核心,通过一系列的核聚变反应,由于氢原子核其实就是质子,因此这也被称为“质子-质子链反应”。

“质子-质子链反应”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两个质子结合,然后其中的一个质子发生β衰变转变成中子,并与另一个质子结合成氘原子核;第二步:氘原子核和质子结合,形成氦-3原子核;第三步:两个氦-3原子核结合后释放出两个质子,形成氦-4原子核。

这一系列的核聚变反应可以释放出蕴含在氢原子核中的能量,而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来自于此。

由此可见,尽管太阳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但太阳其实并没有燃烧,因为太阳的能量来自核聚变反应,而我们常见的燃烧现象,却是一种放热发光的化学反应,这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不过为了方便描述,我们还是可以将太阳形容为“燃烧”,大家知道区别就行了。

太阳之所以能够烧了几十亿年还没烧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太阳的燃料足够多,另一个则是太阳的燃料消耗速度极为缓慢。

“燃料足够多”这个原因不必过多解释,毕竟太阳的质量是地球的33万倍,体积更是高达地球的130万倍,据此大家也可以想象出太阳有多庞大,那为什么太阳的燃料消耗速度会极为缓慢呢?

这主要是因为“质子-质子链反应”的第一步的实现难度相当高,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一步就是两个质子形成氘原子核,要知道质子都是带正电的,所以在质子之间会存在着很大的库伦斥力。

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质子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库伦斥力造成的“能量势垒”,只有突破了它,两个质子才可以发生碰撞。

如何突破质子之间的“能量势垒”呢?答案就是速度,只要质子的速度足够快,它们就可以撞在一起,而我们都知道,温度其实就是微观粒子热运动的激烈程度,因此可以说,在足够高的温度下,质子就可以突破“能量势垒”,具体要多高的温度呢?至少需要上亿摄氏度。

然而太阳核心的温度却只有1500万摄氏度,这明显就不够啊,也就是说,以太阳核心的温度,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质子-质子链反应”,但我们明明看到了太阳确实在发光发热,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科学界很久,直到人们发现了“量子隧穿效应”。简单来讲,“量子隧穿效应”可以允许微观粒子在能量不足的情况下,穿过在经典力学中不可能穿过的“能量势垒”,这也被人们戏称为“量子世界中的穿墙术”。

需要注意的是,“量子隧穿效应”的发生是有概率的,能量差距越大,发生的概率就越低,由于太阳核心的温度远远低于理论值,因此在太阳核心,两个质子通过“量子隧穿效应”撞在一起的概率可以说是低得可怜。

然而即使两个质子发生了碰撞,也很难形成氘原子核,因为两个撞在一起的质子通常都会迅速分开,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个质子发生β衰变转变成中子,并与另一个质子结合成氘原子核”这样的情况。

本来“量子隧穿效应”发生的概率就非常低了,再加上这一出,就使得“质子-质子链反应”的第一步的实现更加困难,以至于在太阳的核心,一个特定的质子通常都需要长达几十亿年的时间,才能与另一个质子撞在一起并形成氘原子核。

尽管这个概率是如此之低,但架不住太阳的燃料多啊,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太阳核心巨量的质子中,总会有极少数的质子会“非常幸运”地形成氘原子核,进而发生“质子-质子链反应”,也正是因为如此,太阳的燃料消耗速度就变得极为缓慢,烧了几十亿年还没烧完,而根据科学家的估算,太阳的燃料大概还可以烧50亿年的时间。

网友:
不是哦,楼主的观点完全错误,有以下文章为证
随着我们伟大祖国建设的飞速发展,能源问题日益突出,要发展,我们就要开发新的能量来源,在此,
我郑重提出:向太阳进军!向太阳要能源!在太阳上挖煤!

   本报告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太阳上有没有煤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组成太阳的主要元素是氢和氦,这简直是不明物理,乱说一通。我们随
便找来一个充满氢气的气球,用火点燃它,气球确实会剧烈燃烧,但它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如果太阳
是由氢和氦组成,氦气不会燃烧,而氢气在太阳上即使贮量再多,太阳燃烧的时间也决不会很长。
   太阳也不会是由液体燃料组成。如果是液体,众所周知,液体具有流动性,那么这些组成太阳的液
体会流满整个天空,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太阳这个火球燃烧,而是整个天空都在燃烧了。
   所以组成太阳的既不会是气体,也不会是液体,而只能是固体。固体能燃烧的,有木柴和煤,然而
前者燃烧时会发烟,但我们谁曾看见太阳冒着浓烟从天空掠过呢?所以组成太阳的主要物质只能是煤,
而且是优质的无烟煤。

   第二部分:论能不能挖太阳上的煤

   资产阶级学者还鼓吹:“没有太阳,地球上就不会有风雪雨露,也不会有草木鸟兽。”甚至还说:
“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太阳的作用真的这样重要吗?太阳就真的如老虎屁股,
一点儿也不能动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太阳,它只是在充满温暖和光明
的白天发光,而在寒冷、黑暗、最需要光和热的时候,太阳,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
太阳的作用甚至远远不及在黑夜里发微光的月亮。这些资产阶级的所谓学者抛出这种耸人听闻的太阳至
上的论调其实别有用心,其目的在于阻挠别人对太阳上能源的开发利用。但他们忘记了任何伪科学的东
西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唯心的反动鼓吹其结果只能是在真理的厚墙上撞得头破血流。

   第三部分:论如何在太阳上挖煤

   我们都知道,太阳无时无刻不在燃烧,那么怎样才能在太阳上挖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
想先讲一讲自己年轻时的经历。那时笔者身在东北,三月植树节时响应号召植树造林。三月的北疆,
土地尚未化冻,一镐抡下去,只能砸出一个白点。但困难吓不倒我们,我们砍倒大树生起了一堆堆篝火,
让火把土地烤暖后移开它再挖。就这样边烧边挖,边挖边烧,终于胜利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植树任务。

   今天我们要在太阳上挖煤,就可以用到这个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太阳上虽然燃烧着
熊熊大火,但火不是可以用水来灭的么?难能可贵的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就是水星,水星水星,
顾名思义,就是一颗充满了水的行星,那上面烟波浩淼,水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完全
可以取水星之水局部地灭太阳之火,然后在已灭火的太阳局部表面上迅速地挖煤。就这样边挖煤边灭火,
边灭火边挖煤。

虽然水星上水资源丰富,但本着节约的原则,我建议最好是利用早晨和黄昏这两个时间段搞生产。因为
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太阳的温度不是很高,火势不是很猛,这时生产作业不但可以节约水资源,而且还
提高了安全系数。并且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太阳离地表最近,也便于煤的运输,如果在正午生产,大大
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和提高了运输成本不说,如果煤块从高空跌落,还容易造成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损
失。

    结语: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切东西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正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太阳变煤田!

wrn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让大家乐一乐

网友(点评):
太乐了,写的非常好!我真的乐地不行了,希望你能发表续集

网友(点评):
还有,我要原创的名字,好知道向谁致敬,哈哈

网友A:
多年前从网上看到的,觉得搞笑,就把它下载下来了

网友(点评):
这是无厘头的大师级别的作品,哈哈,和《等待戈多》一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从网上看到的,觉得搞笑,就把它下载下来了

咱就是说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咱可以晚上登陆到太阳上去挖煤?

网友(点评):
能不能有点出息,上自动化,白天也挖!

网友:
都是菜人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太阳的燃烧只是某位大拿为了保护这个星球在布置的阵法结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