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耐热300度表面磁性材料涂层的吗?

楼主(2022-12-21):
社友们,苏州或常州有没有做耐热300度表面磁性材料涂层的?

网友A:
300度?牛B,一般80度就退磁了,用过最高温的好像是220,说是220,到了180就退得没了,300度还不退磁,要真有这种材料,哪电动车能节省不少钱,不用液冷系统,能减少很多成本

网友:
没意义,,,,,表面镀镍镀锌轻松超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度?牛B,一般80度就退磁了,用过最高温的好像是220,说是220,到了180就退得没了,300度还不退磁,要真 ...

谢谢!实际工况是200多度,提标准要高些

网友:
钐钴磁铁倒是耐温 为啥图层还要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