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翻转机构阻尼

楼主(2022-12-21):
大家好,有一个翻转机构如下图,黑色塑料快会撞到红色的杆子,但是不希望撞击太猛烈,所以希望整点阻尼。
请问可以加什么样的阻尼呢?
有人建议加个SMC的缓冲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像笔记本电脑翻转的时候,感觉里面是有阻尼的。有人知道那个是什么吗?可以用在这里吗?
(希望这次帖子的图片能看见)

翻转机构

翻转机构

网友A:
翻转动力来源是啥? 气缸, 还是电机, 还是手动?

网友:
你反转的频率是?
那个是带阻尼合页

网友:
翻转阻尼是有成品的,可以直接购买使用,当然也可以自己设计阻尼:你可以把翻转阻尼理解为摩擦力,用一个直线可伸缩的零件顶在旋转轴上,通过调节顶在轴上的力来调节阻尼的大小。

网友:
旋转机构,不想装缓冲器的话,可以使用旋转阻尼器Damper:

网友:
直接阻尼铰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转动力来源是啥? 气缸, 还是电机, 还是手动?

是由传送带上工件推动的。

网友:
扭簧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好像叫 旋转阻尼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淘宝搜 旋转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