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废屑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21):
各位大佬 请问下这个锯片开槽完会有一条?平齿和交替齿都试过了都一样有一条废屑

网友:
在端部打个工艺孔

网友A:
正常,,,,,手工去除 。

楼主:
后面有一个倒角的工位,这个废屑也不影响倒角,只是看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手工去除 。

目前后面有倒角工位,原先是手工去除

网友:
临近终点2mm的时候将进给速度降低到原来的1/3~1/5,可以起到断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