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改良版的汉仪长仿宋体

楼主(2022-12-21):
你们工程图用的尺寸标注用的什么字体?用的汉仪长仿宋体,也加粗了的,打印出来的效果不好,数字效果很淡,用仿宋体,又不够紧凑,就觉得汉仪的那款最合心意,看着整洁,就是不够黑,有大神有吗,可以求一份嘛?

网友A:
试试这个,不保证好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不保证好用哈

我给贴个图。

网友B:
看一下对比,自己选择吧。我用的一直是仿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对比,自己选择吧。我用的一直是仿宋。

我一开始也用的仿宋GB2312的,但不是我想要的效果,还是没有汉仪的好看跟紧凑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GB2312仿宋?

网友C:
|七月有你发表于 12-22 09:38
我一开始也用的仿宋GB2312的,但不是我想要的效果,还是没有汉仪的好看跟紧凑

汉仪太细了,另外出罗马数字太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汉仪太细了,另外出罗马数字太难看

我还真就是看上汉仪修长的字体,整体图纸上看上去很整洁舒适,无奈不够黑!

楼主:
又发现一个点,工程图直接打印,效果很好,转成PDF就很淡,所以这是谁的问题?

网友C:
|七月有你发表于 12-22 11:15
我还真就是看上汉仪修长的字体,整体图纸上看上去很整洁舒适,无奈不够黑!

局部方法罗马数字你试试,很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局部方法罗马数字你试试,很丑

不纠结了,换了一个字体,长仿宋体,也满足我的要求了,谢谢答复!

网友C:
|七月有你发表于 12-27 15:05
不纠结了,换了一个字体,长仿宋体,也满足我的要求了,谢谢答复!

截图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看看效果

看着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还行

特殊符号和中文呢?字体文件上传我试试,谢谢

网友(2023-02-08):
对于适用于SW的工程图字体,我是纠结了好多年,最后没有办法,自己搞吧

网友(2023-03-11):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对比,自己选择吧。我用的一直是仿宋。

请问楼主,这种情况怎么弄

网友:
我有两款,不知道楼主是否中意。

网友:
|xx123458xx发表于 12-22 09:18看一下对比,自己选择吧。我用的一直是仿宋。

右下角的是汉仪长仿宋体,左下角是ISOC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