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D机械版闪退

楼主(2022-12-21):
如题。不能用,但同时安装的普通版可以用。
求破解!万分感谢!

网友:
正版一般不会闪退的

网友A:
破解文件的问题。装32位的,基本不会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文件的问题。装32位的,基本不会闪退。

系统是64位,应该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