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第三方测试机构挠头的样品

楼主(2022-12-22):
我做了一个防松螺丝,在量产前想做一下防松性能测试,结果找了一个机构测,居然没办法测试。求大神指点,哪里可以测防松性能?
采用的试验标准是:横向振动试验(GB/T 10431-2008)

在使用时,内螺母是右向旋转将紧固件固定,外螺母是左向旋转,将内螺母阻挡,套筒将两个螺母套合在一起,由于两个螺母的旋转方向不一,所以螺母受到振动出现松脱时,(由于套筒的作用下,两个螺母的旋转方向必须保持一致)内螺母向左旋转时,外螺母向右旋转,外螺母将内螺母阻挡,松脱失败;当外螺母向右旋转时,内螺母则向左向旋转,被坚固阻挡,外螺母脱松失败。
上述原理,则能够持螺母完全不会松脱。

网友:
6 有专利吗

楼主:
有专利,可以合法生产

网友A:
(ง •̀_•́)ง专利权有了,
实物有了,测试标准也有了,
为什么测试机构没办法测试!?
是没有这个测试的硬性条件吗!?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有检测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专利权有了,
实物有了,测试标准也有了,
为什么测试机 ...

测试机构说没办法上机测试,所以才头疼。
要是能测,就有数据了

网友(点评):
(,,•́.•̀,,)什么叫没办法上机测试!?再找家测试认证机构吧!

网友B:
应该是价格问题

网友:
大概看了下
是不是双螺母原理防松?
这个有点呵呵
找家有跑马机的测试机构做高频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说不会掉,松动还是会发生,实际效果应该说一般,也就是说应用场景极其有限,制造麻烦,使用麻烦

网友C:
估计不防震,三个平垫没有弹垫的缓冲弹性!

网友D:
怎么保证两个螺母拧紧时恰好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防震,三个平垫没有弹垫的缓冲弹性!

图中垫片可以更换,不一定是平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保证两个螺母拧紧时恰好对齐

目视即可,这个方案关键点是用套筒装两个螺母套合,就可以解决螺母自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价格问题

比常规的螺母多了一个螺母和一个套筒,加一个钢丝扣,能贵到哪里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常规的螺母多了一个螺母和一个套筒,加一个钢丝扣,能贵到哪里去

是指你做试验的费用价格问题,不是讨论你的专利有用否

网友E:
套筒先松了就完犊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套筒先松了就完犊子了。

所以楼主又打了个补丁,给弄了个开口销防止套筒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楼主又打了个补丁,给弄了个开口销防止套筒跑出来

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在振动时,套筒会不会脱落,所以给套筒加了一个扣子,与螺母固定在一起,

网友(点评):
震动时钢丝会不会被套筒剪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你做试验的费用价格问题,不是讨论你的专利有用否

按这个振动实验的标准,目前的实验机上不了线,没办法测

网友G:
你这个套筒难道要安装在螺母上吗?要是没有套筒来固定,两个螺母会先松最外面一个再松里面那个,你这种设计就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在振动时,套筒会不会脱落,所以给套筒加了一个扣子,与螺母固定在一起,

金属扣的尺寸和强度会根据振动的频率和幅度做出相应的调整。作为防松的设计,金属扣的强度冗余性还是非常富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套筒难道要安装在螺母上吗?要是没有套筒来固定,两个螺母会先松最外面一个再松里面那个,你这种设计 ...

套筒就是安装在螺母上面的,把内外两个螺母固定在一起,使他们的旋转方向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做到两个螺母相互限制旋转,导致松脱。不然设计套筒的意义何在呢?这样的设计不会对整套组件进行结构破坏,拆装方便,比用紧固胶,点焊都强上不少。

网友:
这个....效果估计不会太好,要放松的话,航空品是打保险丝,普通的可以用锁紧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