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背压由两个溢流阀串联,压力时如何变化

楼主(2022-12-22):
各位同仁:
    油缸的背压由两个溢流阀串联,压力时如何变化,其中一个溢流阀的压力为140bar,另一个溢流阀的压力为220bar,如何来控制油缸的背压的

网友(2023-01-27):
在这个图里面,溢流阀DB和溢流阀DB1是并联,不是串联; 正常情况下,电磁阀M03断电,溢流阀DB(220BAR)起作用,此时系统压力最高为220BAR;当M03通电,此时溢流阀DB和DB1同时起作用,但是DB1(150BAR)设定压力小于DB(220BAR),因此系统压力由DB1(150BAR)决定,系统最高压力为150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