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突然打不开中性格式文件,右下角显示程序运行中,自动生成一个err文件

楼主(2022-12-23):
1、那位高手遇到过solidworks突然打不开中性格式文件,右下角显示程序运行中,自动生成一个err文件;
2、重新安装不起作用,
3、百度一圈可以百度到相同的问题,找不到答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可能这个文件你用SOLIDWORKS就是打不开,有些文件是这样的,一般都是大型装配体,文件太大,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个文件你用SOLIDWORKS就是打不开,有些文件是这样的,一般都是大型装配体,文件太大,容易出错

文件可以打开的,其它电脑可以打开,我以前也可以打开,昨天突然打不开了,第一次遇到

网友:
取消 3D INTERCON试试

网友B:
大可把文件发出来,不然鬼知道什么情况,没遇到的更不用说知道了

网友(点评):
生成错误文件只能说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没头没脑的我们猜问题,然后解决猜测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可把文件发出来,不然鬼知道什么情况,没遇到的更不用说知道了

文件没问题,随便生成一个step或者iges都是扎样。其它电脑也可以可以打开的,放心,排出文件中低级问题

网友:
Solidworks本身开大型中性文件的能力就比UG和CREO之类的差,有的文件是确实打不开。
其他方面检查一下默认模板,默认模板丢失也会导致打不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