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断裂问题

楼主(2022-12-23):
用304不锈钢6mm圆钢焊接的振动筛网,使用一段时间后圆钢焊接处总是会有断裂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搞了。各位大神有什么思路避免断裂的情况发生么?

网友:
焊接应力未释放

网友:
改为编织,增加网托,,,,

网友:
大概率核心原因及一个:发生了共振,解决问题的方法,90%的时候就是提高固有频率就可以了。

虽然中国人经常把这种问题通过换材料或者工艺去解决,其实这些方法都是烂方法-----不是所有,我是说大部分),要现场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你这个结构是尺寸大约多少,结构的输入的振动的频率大约是什么范围,你的振动筛的振动是什么频率。不过我估计你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这么说,如果振动筛的尺寸可以改变,那么你改小20%,或者中间加支撑(短而且强的那种)。

==================
总之,如果不是冲击破坏,大部分时候振动破坏就是因为发生了共振,你要做的就是避开共振(工程中,有时候输入是随机的,那么减少共振发生的概率也算是劈开共振),没其他手段,就这么简单。。当然你也可以加强结构去扛共振,就好像公交车坏了(或者开进了山区),振动得厉害。你要做的就是加强刚度或者减少质量,避开共振。。。当然,你可以禁止老奶奶乘车,只要年轻人(换高强钢去抗住)。。

网友(点评):
这个讲的还不错,点个赞

网友:
改结构,不用焊接试试

网友:
换个人焊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用编织网?

网友:
不出现大面积的断裂情况,应该属于焊接质量问题吧

网友A:
这种焊接的结构在反复的交变应力下容易开焊,应改下结构,不用焊接的方法组网,可以用直径6毫米圆钢做横杆穿过(不用焊接)3x14毫米的扁钢(做竖杆)间隔自定,这样相对要牢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焊接的结构在反复的交变应力下容易开焊,应改下结构,不用焊接的方法组网,可以用直径6毫米圆钢做横杆 ...

振动问题先控制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