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WC67Y-63T/2500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23):
国内折弯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型号,WC67Y、WC67K、WD67Y、WE67K系列等。
WC67Y-63T/2500举例说明:W——折弯机代号锻压机械分为八类,用汉语拼音大写字母表示,其中剪板机属于剪切机一组,代号为Q,折弯机属于弯曲校正机一组,代号W 。
C——产品重大结构变化和主要结构不同者分别用大写字母A、B、C……区别。A   工作台向上运动,多件老式的进口机器,同步性较差,现在市场上已经很少见。
B   平行缸液压同步,多为单缸机,采用链式连接,现在少用于吨位较小的折弯机。C   扭轴同步折弯机,现在应用广泛的折弯机。同步性比较好,精度较高,能满足少量偏载。

D   机液同步折弯机,通过机械传动控制油缸的进油量,从而达到两边液压缸同步,多用于加工长度超过6米以上折弯机。E   电液同步,通过光栅尺把信号传给电脑,经过分析后再传给点液伺服比例阀,控制滑块动作,滑块上的光栅尺再检测信号进行补偿。形成闭环,定位精度比较高。
67————位于类代号之后的两位数字是折弯机在该组里的系列号01  手动脚踏剪板机。06  手动折边机。11  普通直线剪板机(电动闸式和液压闸式)。12  摆式剪板机。28  角度剪切机等.弯曲校正机类。
67  普通折弯机。数字是批号,顺序编排的。Y——Y、K系列Y  液压传动
K  数控
后面的63/2500的意思分别是代表吨位和工作台长度。WC67Y-63T/2500代表压力63吨、工作台长度为2500MM的普通折弯机。

网友A:
厂家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

折弯机型号是有规律的

网友(2024-03-15):
原来如此,怪不得看国产折弯机型号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