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这种香炉怎么画,曲面造型

楼主(2022-12-23):
顶盖的4个角,挑起来,怎么画?
请教sw达人,谢谢!

网友:
慢慢的割呀补呀的弄了

网友:
没画过,看着放样曲面试试

网友:
sw拉伸切除走天下

网友:
拉伸。切除

网友A:
建议用AIP、3dmax、C4D去画,那个可以捏自由形,sw在这方面比较弱

网友: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可以直接扫描成像3D
或者有个3D扫描成像仪  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AIP、3dmax、C4D去画,那个可以捏自由形,sw在这方面比较弱

要出图去加工的,不仅仅为了造型

网友B:
非sw达人
SolidWorks powersurfacing(威力曲面插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p4y1r77S/?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S4y1j7Wt/?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网友:
cad不好,你这个基础行政不就是一个曲线。然后转36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sw达人
SolidWorks powersurfacing(威力曲面插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p4y1r77S/?sp ...

看了视频,惊呆了

网友(2023-07-04):
分开做的,最后焊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