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行程运行轨道,求助!

楼主(2022-12-24):
情况:想用H型钢做个轨道长度10m,轨道上用方钢,然后小车(本身重量+负载=350kg),用齿轮齿条带动小车移动,速度不太大,估计0.27m/s      问题1、H型型钢的规格?
    2、行走的速度是不是太大,     3、客户中间要过东西,只有两端支撑,不让用直线导轨。

      结构如图,请指教

网友A:
10米都不加几个立柱么?两个立柱感觉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都不加几个立柱么?两个立柱感觉不行

不加支撑。

网友B:
允许垂度多大?梁自重加负载,加保险系数,算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给梁做成反拱。

网友C:
小车直接行走不行吗,还要搞个齿轮齿条,重量不大,选个行吊的挠度,简单算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允许垂度多大?梁自重加负载,加保险系数,算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给梁做成反拱。

小车行走用的齿轮齿条,下垂不能太大 估计1mm

网友(点评):
请问你这精度,预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车直接行走不行吗,还要搞个齿轮齿条,重量不大,选个行吊的挠度,简单算下就行了。

师傅说的对,但是电器这边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你如果要求定位精度高的话就没法了,这么长的光闸尺估计是天价。否则用个电机带减速机输出到轮上那样结构简单多了。下垂1毫米,怕不行,得很大的型材了,按千分一计,就是十毫米的下垂,那你搞个十三四毫米的反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允许垂度多大?梁自重加负载,加保险系数,算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给梁做成反拱。

反拱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梁弯成弧形,弧高稍大于允许下垂度,,,

网友D:
下沉一定的,去参考管道过河沟

楼主:
明白了,师傅,上次您说的输送机手册在哪里,你给的那论坛我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沉一定的,去参考管道过河沟

怎么去弥补这块?

网友:
都跟你说去参考管道过河咋支撑呀,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E:
这个已经超出普通机械设计的范畴了,去看桥梁设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已经超出普通机械设计的范畴了,去看桥梁设计吧

我第一感是斜拉索。

网友F:
你这个用齿轮齿条传递的精度和轨道精度不匹配,建议直接小车轮子做动力;建议选择槽钢做轨道和槽钢轮

网友G:
小车轮子作动力,用激光测距传感器定位。不加支撑能不能加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车轮子作动力,用激光测距传感器定位。不加支撑能不能加吊点?

小车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车轮子作动力,用激光测距传感器定位。不加支撑能不能加吊点?

激光测距传感器,这东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车轮子作动力,用激光测距传感器定位。不加支撑能不能加吊点?

前面几个大佬提到的大概是#桁(héng)架 (jià)(truss)结构;

理论力学课上学过(本人没有使用经验)

网友:
我是很讨厌活动件拖着线缆跑的人,楼上的结构加上缆车的驱动,不行吗?也是,007系列好久没出新的了。。。

网友H:
参考行车  两根对接最简单,中间对接位置比两端高一点 自重会下垂下去,如果像行车一样的话  齿轮齿条都可以换链条

网友(点评):
链条就不要考虑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参考行车  两根对接最简单,中间对接位置比两端高一点 自重会下垂下去,如果像行车一样的话  齿轮齿条都可 ...

不考虑精度的情况用链条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类似机构用的同步带拖动的

网友I:
之前做的,跨度10米,负载500kg,箱形粱,粱高6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做的,跨度10米,负载500kg,箱形粱,粱高600

其实我这主梁上的Z轴自重加负载都有近2吨了,你用双H型刚的话,建议HN400×200×8×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用齿轮齿条传递的精度和轨道精度不匹配,建议直接小车轮子做动力;建议选择槽钢做轨道和槽钢轮

感觉这结构不错,但是行程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做的,跨度10米,负载500kg,箱形粱,粱高600

你这个感觉看起来不大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感觉看起来不大呀

那是因为其他东西也大,所以你看起来不大

网友:
你这的起码下沉5mm以上 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是因为其他东西也大,所以你看起来不大

en

网友J:
个人提个建议:两侧轮不能全部硬限位,一侧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提个建议:两侧轮不能全部硬限位,一侧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