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使用刀柄有哪些种类?怎么选择刀柄?

楼主(2022-12-24):
按不同国家标准分
分为日本标准BT刀柄,德国标准SK刀柄,HSK刀柄;国际标准 IV或IT刀柄;美国标准 CAT刀柄。

按主轴锥孔锥度分
分为锥度为7:24的通用刀柄和1:10的HSK真空刀柄。

目前按夹持种类分
分为液压刀柄、应力锁紧式刀柄、通用刀柄、热胀刀柄。

刀柄是连接机床主轴与刀具的重要桥梁
刀柄的价值与成套的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是连接机床主轴与刀具的重要桥梁,对于加工质量的好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现代大型高速加工设备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到生产中,如何选择合适的刀柄以适应逐渐提高的机床主轴转速,加工出高精度的模具型面,显得尤为重要,技术人员必须综合考虑刀柄的各种特性,尤其是在高速运转条件下的夹紧力和径向跳动误差精度及其动平衡质量,这样有利于降低刀具本身存在的振动。

液压刀柄
液压刀柄是一种应用很广泛的刀柄。此种刀柄的夹持方式有别于传统刀柄系统。
拧紧只需用一个加压螺栓,当螺栓拧紧时便会推动活塞的密封块在刀柄内产生的一个液压油压力,该压力均匀地从圆周方向传递给钢制膨胀套,膨胀壁再将刀具夹紧。

采用这一刀具夹紧系统,可使系统径向跳动误差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3μm以下。由于刀柄内存有高压油液压力,当刀具被夹紧时,内藏的油腔结构及高压油的存在大大增加了结构阻尼,可有效防止刀具和机床主轴的振动。实际应用表面,使用这种夹具系统不仅可以提高加工精度和质量,而且还能使刀具在切削加工中的使用寿命得到成倍提高。
此外,这类刀柄不但具有免维护功能和抗污能力,而且易于使用和安全地夹紧刀具。

应力锁紧式刀柄
应力锁紧式刀柄采用多面刀具加紧方式,这是一种结构极其简单,但设计功能相当高的夹紧装置。刀具装夹孔具有经精确计算而设计的轴对称的特殊多边形,借助 于一个特制的加载装置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夹持孔在弹性变形的范围内变成圆形,从而顺利地将刀具装入孔内,卸载后刀具即被巨大的变形恢复力牢固地夹紧。
应力锁紧式夹紧系统大量应用于加长杆,它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完成困难的加工任务。尤其是要求频繁更换刀具的应用领域。

通用刀柄
通用刀柄目前主要有两种应用方案:适应于轻型加工应用领域,适合于中型和重型加工应用领域。
这类刀柄采用类似于液压刀柄的膨胀技术来夹紧刀具,只是其扩张力是通过机械方法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液压介质获得。
这一优势可以使用户的刀柄系统达到防振的效果和很高的径向跳动误差精度。通常小于5μm.

热胀刀柄
热胀刀柄,该刀柄采用热胀冷缩的技术原理,热量来源于感应技术加热。
热胀刀柄加热装置具有感应线圈,可以对刀柄中插入的刀具的区域进行精确地加热。在插入刀具后,需要对刀柄冷却一段时间,这可以通过冷却套加速其冷却速度。刀柄冷却以后依靠其收缩力紧紧地夹住刀柄。通过热胀冷缩夹紧的刀具,夹紧力大,而且可以承受很高的扭矩。

通过热胀冷缩夹紧的刀具几乎成为受力非常均匀地一体式刀具,具有很多的优点:径向跳动误差精度很高,可达到3μm以下水平;传动扭矩大,而刀柄的设计相对比较小巧。
但其缺陷在于,相比液压刀柄或应力锁紧式刀柄来讲,其防振性能较差。

常用刀柄使用方法很讲究
( 1 )将刀柄放入卸刀座并锁紧;
( 2 )根据刀具直径选取合适的卡簧, 清洁工作表面;
( 3 )将卡簧装入锁紧螺母内;
( 4 )将铣刀装入卡簧孔内,并根据加工深度控制刀具悬伸长度;
( 5 )用扳手将锁紧螺母锁紧;
( 6 )检查,将刀柄装上主轴;

液压刀柄使用方法很讲究
使用前应擦干净液压夹头上的防护油。
放松活塞夹紧螺钉,把刀具放入孔中直至接触止推销。
用扳手通过径向定位调整螺钉或轴向调整螺钉调整刀具长度。
长度设定好后,拧紧活塞夹紧螺钉即可使用。

网友:
我见到基本都是BT的多

网友:
像我这么硬的材料,是不是有点废刀

网友:
不学习,躺平了

网友:
发现脑袋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