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德汉机床不能自动换刀了

楼主(2022-12-25):
卡刀之后用mod—帮助-手动调整,然后就不能自动换刀了,是不是事比较大

网友:
没事正常 ,才不换刀,我把刀库撞掉,主轴脖子撞断,不换刀是什么大事,机械加工,只要你没事就没事,别的都是小事,作为操机工,机器是老板的,坏了换新,你的一个指甲都是你自己的,弄坏了老板不会赔,

楼主:
谢谢,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觉得自己太胆小怕事了

网友:
小事情 调试小心一点就好 楼上说的对 人没事其他都是小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觉得自己太胆小怕事了

你怕个蛋蛋,机器不能动就找机修,跟你无关,炒掉你让他赔钱,赔到破产,打工怕什么,难道说还怕失业,打工在哪打都是一样,不要太在意,失业就拿失业金,要赔钱,拿这些钱能躺平一年,
你记住 你是操机工,不是修机工,机器灯还了一个,电源松了都不是你的工作,你要接根线都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机器坏了不香吗,找机修,让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