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片爆裂能把脸崩碎!揭秘其制造过程

楼主(2022-12-26):
我们经常在切割一些普通金属时,一般都会用到手持角磨机,非常的方便实用,接通电源,简单下锯用点力气就能快速锯开金属,要是锯偏了或者有毛刺,用锯片蹭蹭就好了。

而角磨机切通常切割时就会使用到切割片,切割是磨削加工过程中非常常用的工具,使用时通过角磨机带动让其高速旋转,可对各种不同材料的工件进行打磨,开槽以及切割等加工。

注意,这是违规操作,角磨机没有护罩

砂轮片,切割片,打磨片的区别
在常用的切削工具中砂轮片,切割片以及打磨片是使用最多的,它们的使用功能以及形状都很相似。

砂轮片
砂轮片是用于磨削加工的磨具,在制造过程中是通过在磨料中加入结合剂,压坯,烧制等工艺而成的,砂轮片一般厚度较厚。

由于砂轮片中的磨料不同,以及制造工艺的有所不同,最终制造出来的砂轮片也有很大的差别,也会对砂轮片的切削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产生影响。

按照原料(磨料)来分,砂轮片可以分为普通磨料,如刚玉和碳化硅等,天然磨料如金刚石和氮化硼等。

按照结合剂来分,砂轮片可以分为金属砂轮,橡胶砂轮,树脂砂轮,陶瓷砂轮等。

切割片
切割片是用于切割金属的薄片,切割片主要用玻璃纤维,树脂和磨料作为增强结合材料,有很高的抗冲击,抗弯强度等特点,所以在切割普通钢材,不锈钢等金属和非金属中广泛使用。

常用的切割片主要有树脂切割片和金刚石切割片,树脂切割片主要以结合剂树脂和磨料为主要材料,可以切割那些较硬的金属材料,而且切割的效率和精度都比较高;而金刚石切割片是由基体和金刚石刀头组成,主要用于切割那些非金属的材料,如石材,陶瓷和混凝土等。

打磨片
打磨片是用于工件表面打磨抛光的薄片,打磨片表面是细小的氧化铝和碳化硅颗粒,通过将打磨片高速旋转让这些颗粒去打磨工件。

打磨片的磨料颗粒为了能达到理想的打磨效果,都会均匀分布,还有不同大小的颗粒号,从几十目到几千目。

切割片的制造过程
切割片对于角磨机的作用不言而喻,就好比牙齿对于人类的作用,一旦切割片在作业时崩断,很容易对人身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制造出高质量合格的切割片就非常重要。

一:配料环节
将树脂,磨料(如棕刚玉,碳化硅),冰晶石,粘合剂等原料,按照配方要求将一定比例的原料通过漏斗流入到原料桶中。

将混合后的各种原料充分混合搅拌,混合后的原料还要经过反复过滤筛选,去除杂质和保证原料颗粒都是一样大。

二:成型环节
要想原料固化成型,基体的质量也极为关键,首先将呈现出网格状的电木板作为基体,起到支撑磨料的作用,所以在制造切割片时都需要在模具底部放置好电木板基体。

然后将磨料填充在上面覆盖在玻纤网板基体上,填料工序完成后,再通过机器冷压的方法把各种原料混合后的磨料压制成型。

压制成型后的切割片用机器将中间的法兰盘压上去。

三:硬化环节
压制成型的切割片要放入窑炉中,经过高温让其干燥硬化,也可通过在自然环境中让其干燥,或者自然和高温并用的连续干燥方法。

四:检测包装
抽检切割片进行外观,尺寸,硬度等进行严格的检验。

还会批量抽检切割片的最大转速,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机器的最大转速超过切割片的最大转速,那么在使用过程中极有可能会出现切割片爆裂,后果很严重。)
通过机械手将切割片每一片都放到旋转盘上,在上面滴胶让正反面都粘贴上包装商标,此时的切割片就可以出厂销售了。

切割片的使用安全
在施工用到的所有削磨工具中,角磨机是最有潜在危险的工具之一,切割片由于转速快和易碎,所以经常能看到各种关于砂轮片伤人的消息,这主要是与切割片质量以及使用不当所造成的。

切勿使用未带保护装置的角磨机,保护装置不仅有助于保护你不被飞溅的碎片伤到,而且还能确保你不会安装超出规格的砂轮片。
转速过快的切割片会爆裂,四散的碎片足以使人受重伤或者致命,切割片的最大转速要与角磨机要相匹配,在操作时还要佩戴好个人保护设备。

切割片要选用没有变形,裂纹以及破碎的,用专用扳手将切割片牢固的安装在角磨机上,开始切削时要缓慢均匀用力,不要进度太快(用力过大),容易造成切割片折断或破损,切削时,如果发生异响,剧烈振动和异味要及时断电停机检查,排查故障以免造成意外事故。

飞速旋转的切割片面对各种钢筋铁块毫不逊色,是人们建筑施工时的好帮手,但使用时的安全同样不容忽视。

最后再提醒一句,切割片破裂导致受伤屡见不鲜,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使用角磨机一定要装防护罩。

网友:
角磨机设计本来是“磨”的,现在装个锯片也当锯用了,十分危险!
等离子切割5mm以下厚的才不到1千,又快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