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非标行业机械机构和标准产品机构区别

楼主(2022-12-26):
请问自动化非标行业和标准产品结构的区别?和使用的常用的工具,另外proe曲面建模用的多不多

网友:
不知道说的标准产品是什么  自动化主要跟金属打交道,电子消费品主要跟注塑那些打交道。电子消费品自然proe用的比较多,自动化用SolidWorks比较多。

网友:
非标应该曲面用的比较少,标准要看情况,3C,医药行业可能用的就比较多。

楼主:
用到曲面的主要有哪些产品?

网友:
非标设备经过多轮迭代优化之后就可以是标准设备了,中间无非是砍掉冗余的设计余量,一些结构数量上来之后可以开模制作,电气控制改为电路板,从各个方面降本,增加人性化设计内容相关。PROE在非标自动化行业用的不多,因为这个主要优势在曲面上,产品开发用的比较多,自动化设计一般用solidworks,参数化设计功能让设备设计时修改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