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教教我弯管应该怎么标注

楼主(2022-12-26):
有人和我说用中心线标注,有的说用坐标标注,还有人说标半径,希望能出给图让我看看就更好了 ,能让人看明白怎样生产

弯管

弯管

曲面有孔

曲面有孔

这是我现在标的

这是我现在标的

网友:
可以看成整圆的一部分?

网友:
把半径和垂直高度标上

网友:
自己明白尺寸保证能做出来就行,别人看不明白跟我有关系吗?

网友A:
中心线直径,弧长,切口
其实最重要的是先于供应商沟通,要实现你的直径有没有对应弯管模具、
弯管的精准度和褶皱是要点

网友(点评):
请问精准度和褶皱分别是指的什么?为什么说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心线直径,弧长,切口
其实最重要的是先于供应商沟通,要实现你的直径有没有对应弯管模具、
弯管的精准 ...

褶皱是是在弯管弯曲过程中,受挤压面产生的材料堆积变型,工艺有办法解决,看供应商
精准度,是你弯曲的曲率公差,之前试过弯60度圆管,同样一套模具弯出来的堆叠在一起有还是有一些误差,导致轨道轮转弯时有的很顺有的总是卡卡的

网友:
实在不行翻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