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的这个B是什么意思有计算公式吗

楼主(2022-12-27):
如题

网友:
??????????????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齿宽?
你想问的是强度么?
齿轮的强度最好是看模数

网友:
这不是受力算出来的么,知道受力,然后选择模数和厚度,然后校核一下

网友A:
B是齿宽,有个齿宽因数,拿减速器来说,轻型减速器齿宽因数为0.2~0.4,中型减速器齿宽因数为0.4~0.6,重型减速器齿宽因数为0.8,
B=齿宽因数*中心距。

网友(点评):
o( ̄▽ ̄)d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是齿宽,有个齿宽因数,拿减速器来说,轻型减速器齿宽因数为0.2~0.4,中型减速器齿宽因数为0.4~0.6,重 ...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是齿宽,有个齿宽因数,拿减速器来说,轻型减速器齿宽因数为0.2~0.4,中型减速器齿宽因数为0.4~0.6,重 ...

最后一部“B=齿宽因数*中心距。”应该不对把,应该是B2=齿宽因数*小齿轮分度圆,然后B1=B2+(5~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部“B=齿宽因数*中心距。”应该不对把,应该是B2=齿宽因数*小齿轮分度圆,然后B1=B2+(5~10)

你是看过机械设计手册的

网友(点评):
多么熟悉的5-10

网友:
宽度和承载计算有关系,你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