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道内径尺寸检测的问题

楼主(2022-12-27):
遇见了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但是一直处理不好,请教下各位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如图所示,这个塑料弯管属于医疗件的一部分,需要检测内径是否合格,并且检测时不能划伤内壁的薄膜(一点倒角都可能照成划伤)。 内径最小1.2mm,最大4.8mm,总长大概500~600mm,我现在用的一个镍钛导丝头部焊接一个圆形的不锈钢球塞进去做检测。还会造成划伤。且内径检测的量具公差都是±0.02尺寸。请教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能通路检测这个内径尺寸呢?  主要要求:1,测试检测必须防锈,  2.不可划伤内壁 。  3.不能检测时掉落残渣。

楼主:
是不是我说明的有点复杂了,就是一个内径通道检测的东东。

网友:
测厚仪试过吗?

网友A:
全部内径都要检测?还是检测几个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内径都要检测?还是检测几个点位?

全部需要通过内径,这个内壁又不能划伤,

楼主:
我这没说的很详细,这个厚度包含了几层材料,厚度仪没法用呢

网友:
超声波能测吗?

网友B:
直接放不锈钢球,能通过就OK, 不能过就NG,在不影响检测尺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加一定的压力气体辅助钢球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不锈钢球,能通过就OK, 不能过就NG,在不影响检测尺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加一定的压力气体辅助钢球通 ...

我最开始就是钢丝绳头部焊接不锈钢球, 但是使用多了有脱落的风险,焊接位置没抛光好会造成划伤。    如果单独是不锈钢球放进去遇到阻力卡在里面就难办了。

网友(点评):
从另一头,压力气体吹出来

楼主:
超声波检测没这么准吧。这个只是产品拆开后的一个零件,成品有点复杂。,不太方便超声波呢

网友C:
是否可以通过流量来计算管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通过流量来计算管径?

操作不方便呢,这个需要快速批量操作的,而且这个只是产品上的一部分,成品检验的话这种我认为不可取。谢谢哈

网友D:
公差是多少,如果能为负的话,用POM做个最小值的球体能滚过去就合格,滚不过去就是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是多少,如果能为负的话,用POM做个最小值的球体能滚过去就合格,滚不过去就是不合格

差不多是负公差,这个球体我也想过,就是担心操作问题。滚过去还好,万一里面拐角卡住出不来就麻烦了。所以是球体中间打孔焊接个0.6mm镍钛丝作为导线去通。 但是加工成本有点高,且使用时容易脱落。

网友E:
激ྀི光ྀི或ྀི者ྀི视ྀི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或ྀི者ྀི视ྀི觉ྀི?

视觉系统不好判断整个通道内径的尺寸吧,

网友A:
接触测量需要导向,导向可能会损伤表面;不导向又不好测,确实不好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测量需要导向,导向可能会损伤表面;不导向又不好测,确实不好整啊。

是的啊,内壁有层特制的薄膜,里面通道细长且有拐角。

网友:
无损检测应该可以

楼主:
请教下,这个无损检测是类似什么结构呢

网友:
检测设备各不相同,在网上找找吧,但是能实现这些功能,无损检查目视检测范围:1、焊缝表面缺陷检查。检查焊缝表面裂纹、未焊透及焊漏等焊接质量。2、状态检查。检查表面裂纹、起皮、拉线、划痕、凹坑、凸起、斑点、腐蚀等缺陷。3、内腔检查。当某些产品(如蜗轮泵、发动机等)工作后,按技术要求规定的项目进行内窥检测。4、装配检查。当有要求和需要时,使用同三维工业视频内窥镜对装配质量进行检查;装配或某一工序完成后,检查各零部组件装配位置是否符合图样或技术条件的要求;是否存在装配缺陷。5、多余物检查。检查产品内腔残余内屑,外来物等多余物。

网友A:
无损检测多是射线或光来检测,0.02mm的精度且是内表面,不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损检测多是射线或光来检测,0.02mm的精度且是内表面,不好整

我现在方案用到镍钛导丝做引线,头部焊个标准尺寸的不锈钢钢珠去通测试内径。  就是激光焊接时,钢珠长时间使用受力会脱落,另外激光焊接难免会有焊接痕迹,可能造成内部划伤。

网友:
用流体力学的思路考虑? 我不是很懂这方面,只是提供个参考思路哈。

网友:
每只全检吗,可以破坏就取段投影仪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