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激光,熔接,技术服务

楼主(2022-12-27):
求助,请问有光纤厂家提供技术服务不,就是有一根芯经1.2mm与一根芯经0.2mm的光纤熔接在一起,

网友A:
如果对光损要求不高的话,光纤无需焊接,两头用SMA905再做个连接套就可以

网友(点评):
或者用其他光纤连接器也可以,焊接的话就需要找供应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光损要求不高的话,光纤无需焊接,两头用SMA905再做个连接套就可以

军工产品,对光损要求很高,要先将1.2mm的光纤熔融拉丝到0.2mm再端对端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