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跨度桁架机械手的传动方式选择

楼主(2022-12-27):
各位,请教一下,左右跨度2.7m(X向)、前后跨度2m(y向),左右两侧设置什么传动机构比较好?谢谢
1、左右两侧都装电机和丝杠;
2、左侧装2个滑轨+一齿条+电机,右侧装一滑轨;
3、左右两侧装同步带。用一根轴+联轴器+一电机驱动
... ...
工况:
1、速度≤1m/s;
2、定位精度≤0.5mm
3、负载≤50Kg

网友:
我喜欢3,同步带

网友:
方案1.需要解决丝杠绕度问题。
方案2.一个电机驱动,可能会产生两边位移;电机中置,两侧齿轮传动,可能会不同步。
方案3.便宜,问题少。

网友:
方案1用丝杆就不用想了,这个长度和这个速度,丝杆共振的噪音控制不了。方案3比方案2成本好控,也好实现

网友:
两侧用链条/同步带拉动会不会省事些

网友:
必须方案3啊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见了几个方案都是方案3,也见一个搞自动化十几年的搞的是方案2。再次感谢,我选方案3

网友(点评):
2和3看工况和条件以及客户要求,不用想那么多。

网友(2023-02-14):
看实际使用需要达到的传动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