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条模具加工工艺标准

楼主(2022-12-28):
1. 工艺员编工艺卡

工艺员编工艺卡时要在工艺卡中详细注明加工预留量、预留量的方位、粗糙度要求及注意事项。

加工工艺流程卡编写原则:在能保证精度、质量的前提下,优先采用加工效率高的设备。铣床、CNC、磨床的加工效率比线切割、电脉冲要快,尤其是电脉冲加工效率最慢。图纸上的尺寸不能随意更改(只有技术员能改)。

2. 加工预留量原则

需要热处理加工的工件,热处理前外形备料尺寸单边加0.25mm的磨床余量,模仁、镶件需要CNC粗加工的部分,单边预留余量0.2mm,钳工铣床粗铣外形单边预留余量0.3-0.5mm,线割后需要磨床加工的工件,成型部位单边预留0.05mm,外形开粗单边预留0.1mm的磨削余量;CNC精加工、电脉冲后要镜面抛光,单边留0.03mm的抛光余量。

3. 加工精度要求

模具尺寸的制造精度应在0.005~0.02mm范围内;垂直度要求在0.01~0.02mm范围内;同轴度要求在0.01~0.03mm范围内;动、定模分型面的上、下两平面的平行度要求在0.01~0.03mm范围内。

合模后,分型面之间的间隙小于所成型塑料的溢边值。其余模板配合面的平行度要求在0.01~0.02mm范围内;固定部分的配合精度一般选用0.01~0.02mm范围内;小芯子如果无对插要求或对尺寸影响不大可取双边0.01~0.02mm的间隙配合;滑动部分的配合精度一般选用H7/e6、H7/f7、H7/g6三种。

注意:镜面上如有做了挂靠台阶的镶件,配合不能太紧,否则在镶件从正面往后退敲打时,用来敲打的工具易碰坏镜面,如不影响产品尺寸,可取双边0.01~0.02mm的间隙配合。

4. CNC拆电极的原则

模具型腔型芯应先拆外观主体电极,再拆其他主体电极,最后拆局部电极;定模外观电极要考虑整体加工,对CNC清角不到的地方,采用线切割清角,以便定模外观面完整,无接痕;动模深度相差不大的加强筋、筋片、柱子能一起加工的尽量做在一个电极上;比较深的筋片要做镶件,要单独做电极侧打,以防电脉冲时积碳;动模电极尽量不要CNC铣好之后还要线切割清角,如要,应将电极分解拆开或直接采用线切割;动模的筋部和筋位或者柱子的间隔超过35mm,应当分开做,节约铜料。

大电极粗加工火花位做单边0.3mm,精加工火花位做单边0.15mm;一般电极粗加工火花位做单边0.2mm,精加工火花位做单边0.1mm;小电极粗加工火花位做单边0.15mm,精加工火花位做单边0.07mm。

5. CNC加工原则

模仁、镶件需要CNC开粗的部分,单边预留余量0.2mm,热处理后需CNC精加工的工件,如果产品外观允许,CNC能精加工到位的模具型腔型芯,优先用CNC加工,如不能加工到位的做电极,用电脉冲加工。

6. 动静模仁加工工艺

1)备材料;
2)铣床加工:钻运水孔(运水孔堵头最深处距横向运水孔距离3-4mm)、穿丝孔,钻、攻螺丝孔,钻、铰顶针孔,模具编号、基准角、挂台让位;
3)CNC加工:粗加工;
4)热处理加工:注明硬度要求;
5)磨床加工:磨六面角尺,外形以配框尺寸磨准(如果模仁是一件的外形尺寸比图纸尺寸负0.03mm-0.05mm,如果模仁是两件,则两件模仁拼起来方向的外形尺寸相加比图纸尺寸负0.03mm-0.05mm)⊥0.01、∥0.01,可磨床成形的部分必须研磨成形;
6)如需CNC精加工的模仁,安排CNC 精加工,如型腔有字体及模号需刻字加工;
7)线切割加工:中丝加工镶件孔、斜顶孔、顶针孔、唧嘴孔等;
8)放电加工:根据图纸和脉冲指示单加工;
9)抛光加工:在工艺流程卡上写明抛光的粗糙度及要求,在工件上用记号笔标明抛光的区域,有镜面要求的如周期来不及可先粗抛待试模后再精抛;
10)装配;
11)试模。

7. 主体镶件加工工艺

1)备材料:工艺员根据工件的大小、形状来定义是单件加工还是多件合在一起加工,如果是多件一起加工,工艺员需对工件的加工排位出图;
2)铣床加工:钳工根据工件图或结合工艺员出的排位图进行加工,钻运水孔(运水孔堵头最深处距横向运水孔距离3-4mm)、穿丝孔,钻、攻螺丝孔,钻、铰顶针孔,成型处开粗,模具编号,挂台让位;
3)CNC加工:如需CNC粗加工的工件,安排CNC粗加工;
4)热处理加工:注明硬度要求;
5)磨床加工:磨六面角尺,可磨床成形的部分必须研磨成形;
6)如需CNC精加工的工件,安排CNC 精加工,如镶件有字体及模号需刻字加工;
7)线切割加工:中丝加工镶件孔、斜顶孔、顶针孔等;
8)放电加工:根据图纸和脉冲指示单加工;
9)抛光加工:在工艺流程卡上写明抛光的粗糙度及要求,在工件上用记号笔标明抛光的区域,有镜面要求的如周期来不及可先粗抛待试模后再精抛;
10)装配;
11)试模。

8. 异形镶件加工工艺:

工艺1:
1)线切割加工:中丝割外形尺寸割准(A/B视图),拉片,厚度留余量磨床,成型处开粗;
2)磨床加工:磨厚度、斜度,成型;
3)放电加工;
4)抛光加工。

工艺2:
1)线切割加工:中丝割外形、镶件孔、顶针孔,尺寸割准(C视图),挂台及成型处开粗;
2)磨床加工:磨高度、挂台、斜度,成型;
3)放电加工;
4)抛光加工。

9. 简单镶件加工工艺

1)线切割加工:快丝割外形留余量磨床(A/B视图),拉片,厚度留余量磨床;
2)外形尺寸磨准,磨挂台、斜度,成型;
3)放电加工;
4)抛光加工。

10. 圆镶件加工工艺

1)无心磨:外形尺寸磨准;
2)磨床加工:挂台处清角;
3)线割加工:快丝割长度(单边留0.1mm磨床余量),割顶针孔、排气孔;
4)磨床加工:磨长度、成型。

11. 斜顶加工工艺

1)线切割加工:中丝割外形,头部对插面留余量磨配,其余尺寸磨准,拉片厚度留余量、工字槽开粗留余量磨床;
2)磨床加工:磨厚度、工字槽;
3)装配;
4)脉冲;
5)抛光;
6)铣床开油槽。

12. 斜顶座加工工艺

1)钳工备条料:高度尺寸双边预留1.5mm,宽度方向尺寸双边预留0.5 mm,长度方向双边预留5 mm方便线割加工装夹;
2)铣床加工:钻、攻螺丝孔;
3)热处理加工;
4)磨床加工:磨六面角尺,宽度尺寸磨准;
5)线切割快丝加工工字槽准,拉片,厚度留余量磨床,高度尺寸正1.2 mm;
6)磨床加工:磨床外形尺寸,配入顶针板,高度尺寸正1mm。

13. 斜顶导向块加工工艺

1)线割加工:快丝割外形,留预留磨床;
2)磨床加工:磨六面角尺,外形尺寸磨准;
3)铣床加工:穿线孔、螺丝过孔;
4)线割加工:快丝割斜顶导向孔。

14. 滑块座加工工艺

1)备材料;
2)磨床加工:磨六面角尺,外形尺寸磨准;
3)铣床加工:钻穿丝孔,钻、攻螺丝孔;
4)线切割加工:快丝加工斜导柱孔;
5)CNC精加工:成型处尺寸铣准。

15. 压块加工工艺

1)备材料;
2)铣床加工:钻螺丝过孔,成型处开粗(单边预留0.3-0.5,磨床);
3)磨床加工:磨六面角尺,外形尺寸磨准,成型。

16. 锁紧块加工工艺

1)备材料;
2)磨床加工:磨六面角尺,外形尺寸磨准;
3)线切割加工;快丝成型;
4)铣床加工:钻、攻螺丝孔。

17. 顶杆孔加工原则

Φ3以上(含Φ3、Φ4、Φ5、Φ6)顶杆孔的加工采用铣床钻孔、铰孔;Φ3以下或非标准顶杆孔,采用线切割加工,底部避空。

18. 穿丝孔加工原则

各种孔需线切割加工时,其内壁圆周大于Φ3以上(含Φ3)时,必须钻穿丝孔。

19. 商标的加工且需要抛镜面的模具

1)模仁CNC精铣后商标处留余量;
2)线割中丝加工:商标镶件孔;
3)放电加工:挂台深度准;
4)配商标芯子,安装夹具;
5)商标处余量脉冲接平;⑥抛光。

20. 模架加工工艺

1)铣床加工:内框倒角,钻螺丝孔、顶针孔、水路孔、浇口杯过孔、斜顶孔过孔;
2)CNC加工:铣浇口杯沉孔、斜顶座孔、导向块孔、行位槽,热流道模具A板需CNC加工,模脚刻字加工。

21. 有网格状加强筋的安装架的后模加工工艺

此类安装架后模具筋位的加工根据不同的模具类别,选择不同的加工工艺。
1)一类模具我们直接采用整体电极,以保证产品的统一性;
2)非一类模具的加工工艺选择时,可根据实际的加工量进行调配。电极可做分体也可做整体,如果筋位为通槽,可先线割开粗,然后磨床精修。

22. 需要线割夹具或电极,批量脉冲的工件

对于部分工件(如:多功能两插插孔的芯子)需要线割夹具或电极,批量脉冲的工件的加工流程如下:
1)CNC出排位图;
2)线割取图依尺寸加工夹具或电极;
3)线割加工完成后,如电极还需CNC加工将电极交于CNC,将夹具转交于钳工;
4)CNC加工电极,并出放电图;
5)脉冲加工;
6)抛光。

23. 支撑柱高度计算

模架在3030以下支撑柱高度比模脚高出0.08-0.1mm,3030高出0.1mm,3535高出0.1-0.12mm,3535以上高出0.12-0.15mm。

24. 顶针加工工艺

Φ2及以上顶针切割机割长度留余量磨床,磨床加工长度尺寸磨准(钳工自己加工);Φ2以下顶针线割加工尺寸割准。扁顶针、司筒采用线割割长度留余量磨床;磨床加工,长度尺寸磨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