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送设备打滑如何解决

楼主(2022-12-28):
工装和链条总是打滑,传送不过来。工装加产品重5-6公斤。接触面也足够。工装接触边也打磨粗糙了,但是还是打滑。大佬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侧面卡住或者摩擦阻力太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
用带挡边的链条,就是用硬定位;或者工装板材料改成摩擦系数大的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板下面粘贴橡胶片

网友:
改翻边链条,在翻遍上加摩擦片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接触面积太小,只是几个点接触。去办公室拿双面胶条,一面撕下来贴在工装板下边看看,如果OK,考虑换成软橡胶自粘密封条。

网友:
是想可滑可不滑,还是一直不滑,这个得说清楚吧

网友:
用带耳朵的链条加横板,或链板。板子上加高摩擦橡胶之类的。

网友:
高低不平,点接触。还抖动。

网友:
自重轻了,换成带附件的顶板链,有接触面为聚氨酯的

网友:
应该是侧边摩擦力大了,阻碍运动,链条换成带挡边的,保证工装不跟固定边接触就行

网友:
托盘侧面加滚轮

网友:
骂客户:喂我机器的板材,必须是两边平行整齐的,这是啥破板材啊!前道裁切是谁干的!

网友(点评):
哈哈,谢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点评):
我刚睡醒还喝了一口酒,没放大就看出来了这板子下料喂这个机器太欺负人了。下料这么个农家后院小作坊都能做好的都搞不定,还搞什么自动化!

网友(点评):
(๑•́‧̫•̀๑)师傅好久不见您了!

网友(点评):
太忙了,没精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卡住或者摩擦阻力太大。

谢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
底部贴点摩擦大点的东西

网友:
这个明显是板太宽!长度不足,造成歪斜卡住,进入了摩擦系数死角,必须挡边随链条动!或者继续采用滚动摩擦方式降低侧边摩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