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线型阵列能不能做出这个效果?

楼主(2022-12-28):
先绘制矩形草图,作为孔的定位;
然后在其中一个角点位置打一个孔,
用线型阵列,怎么做到四个角点都有孔(就是分别以矩形长边和短边作为阵列的间距)?
我试了半天没有搞定,重心和到所参考怎么切换都没有效果,一个方向阵列距离是正确的,另一个方向距离就不是矩形的另外一个边的长度。

网友:
参数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关键是怎么设置呢

网友:
这种效果我一般用草图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设置呢

选线而不是选点就达到目的了。

楼主:
|北晨易发表于 12-28 13:19这种效果我一般用草图阵列
那个方法我知道,现在想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shentu发表于 12-28 13:30
选线而不是选点就达到目的了。

到参考如果选线,那么阵列方向选什么?我试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方法我知道,现在想试试这个方法

你好空闲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参考如果选线,那么阵列方向选什么?我试了不行的

楼主:
|shentu发表于 12-28 16:05

谢谢大神明白了

楼主(2023-06-19):
大神,我目前又有个想法,沿着一个方向阵列,距离是以一个直线的长度来,不给定距离,怎么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