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扭矩的旋转负载装置学名叫什么

楼主(2022-12-28):
那种可以由马达带动,然后可以通过机械外部调整或者电磁调整其负载大小的旋转负载装置学名叫什么?可以在哪里买到。拜托大神们指点一二。谢谢。

补充内容 (2022-12-28 14:59):

楼主:
因为我不清楚那东西叫什么,说的不清楚,画了个示意图,就是蓝色的那样的装置。

网友:
一种老式的调速电机吗

网友:
这话说的,完全没交代清楚,我知道的可以按负载调整输出扭矩的有液力变矩器、液力偶合器,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

网友A:
你是要电机性能的测试台么?

网友B:
磁粉离合器,是这个吧

网友C:
磁粉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粉离合器,是这个吧

按照你发的名字搜到了,就是这东西,原来叫磁粉离合器,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粉离合器

按照你发的名字搜到了,就是这东西,原来叫磁粉离合器,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电机性能的测试台么?

对,要做一个简易的电器性能的测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