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板重量怎么计算,急

楼主(2022-12-28):
钢板重量怎么计算,新手求指点,最好给给数值和思路

楼主:
图中一共两块板,单重和总重

网友A:
用3D软件画出来 设置好参数自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D软件画出来 设置好参数自动计算

我这边只有cad

网友:
根据外形尺寸算体积,查密度,再雇佣一个小学生让他计算一下得出正确的答案即可。

网友:
CAD做出立体图,用查询命令查体积再乘以密度

网友:
这种简单图形用(长方体体积-三角形体积)x密度

网友:
CAD里有命令可以直接看图形的面积。。。面积*厚度*密度

网友(点评):
CAD中,这个命令比较好用的。

网友:
单重:1.507

网友A:
那就直接用体积与密度相乘来算啊   体积就等于面积×厚度 统一单位不就行了..

网友:
求初中物理老师心理阴影面积

网友:
CAD做面域自动计算面积,即使不会CAD这种几何问题小学生也能算出来

楼主:
各位大牛批评的是,本人只有技校学历,经过各位指点,已经掌握了,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按图到卖料那下一块,拿称要。气死人!

网友:
算出最大的四边形重量然后减去裁掉的三角形重量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用体积与密度相乘来算啊   体积就等于面积×厚度 统一单位不就行了..

嗯嗯已经解决了

网友:
体积x密度

网友:
又是计算机专业改行学机械吧?

网友B:
我懵逼了,楼主这是问的什么?计算公式都有算不出来的话有点过分了奥,如果说是现场的直接就下料上称,如果是技术科的,建议去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懵逼了,楼主这是问的什么?计算公式都有算不出来的话有点过分了奥,如果说是现场的直接就下料上称,如果 ...

经过各位指导算出来了,我刚毕业第一次接触这种计算类型的,才学疏浅,准备重修小学数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