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S8M,材质45,齿面如何处理?

楼主(2022-12-28):
热处理不懂。
谢谢。

网友:
同步带轮不用热处理,表面沉镍或发黑即可,这玩意不是标准件吗?怎么还自己做

网友:
现在还要啥热处理,害怕用不坏吗?

网友A:
同步带轮不用热处理。热处理一般是为了提高材料硬度,单纯是带轮的话,很多同步带轮是铝的,你这个是45没问题。如果在结构上除了带轮还有别的作用,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轮不用热处理。热处理一般是为了提高材料硬度,单纯是带轮的话,很多同步带轮是铝的,你这个是45没问 ...

防锈处理还是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锈处理还是要的

镀层镍,或者喷个啥

网友:
如果没有提高表面硬度的要求可以发黑、镀镍,如果要提高表面硬度可以渗氮、镀硬铬,既要防锈又要有硬度可以尝试QPQ 渗氮+发黑。

网友:
也可以表面感应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