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香槟盖制造如此复杂,为什么要加钢丝笼呢?

楼主(2022-12-29):
香槟酒盖‍

目前市面上不同的酒瓶,会配不同材质的瓶盖,如有塑料的,陶瓷的,铁铝等金属的,还有木制的瓶塞,而香槟酒盖是由金属盖和木塞以及钢丝笼组成的,这与其它酒瓶盖还是不一样。

这种由金属盖和钢丝笼组成的酒瓶盖,并没有统一的中文名称,有人将其叫做瓶盖,有人将其叫做瓶帽,还有人叫做金属线篮,英文名称同样有很多,也并没有同样的称呼,如Wire Hoods,Envelope,但将其叫做Muselet 的较多。

有人会有疑问,瓶口已经有了木塞,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套一个钢丝笼(其实最开始是用麻绳固定的,但是时间久了容易松脱,麻绳还会遭到老鼠的啃食),是不是为了好看,这是由于香槟酒内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就会在瓶口产生很大的压力,木塞并不能顶得住,所以就用钢丝笼固定住木塞。

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原本塞进瓶口的木塞是圆柱形的,但是由于二氧化碳进入瓶塞施加压力并使其膨胀,在瓶颈有玻璃瓶阻挡并不能再膨胀,只有一直向上膨胀,最后在瓶口处向上顶,也会遇到钢丝笼的阻挡,最后木塞就会变形成一个上大下小的蘑菇状。

在打开香槟时都需要将绕圈铁丝拧开,有资料说要拧6圈才能完全打开钢丝笼,这有两个寓意,一个是6这个数字寓意很好,代表着幸运,当时也没注意,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拧一下绕圈钢丝,看看完全拧开需要转多少圈。

香槟盖制造过程‍

自从香槟酒出现后,用于封瓶的酒盖就不断在改进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形成了现在香槟酒盖这种款式,看看香槟酒盖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钢盖制造

圆形钢盖是由钢材制成的,首先在整块钢带上印上香槟酒品牌LOGO,或者是一些图案。

再用冲压机将印好的瓶盖冲压下来,就变成了一个个圆形的钢片。

将圆形钢片放入模具中,冲压成带有4个凹槽的瓶盖。

钢丝笼制造

钢丝笼所用的原材料是含碳量低于2%的低碳钢,没有其它的合金元素,这种低碳钢丝既有很好的强度,便于成型还很便宜。

成卷的钢丝通过机器将2根扭结在一起,并最后连接成带有4个脚的金属笼子。

装配

将冲压好的瓶盖和钢丝笼子用机器装配在一起。

这样一套香槟盖就制造好了。

铝箔酒帽

香槟酒的瓶盖和瓶颈都会被一层铝箔所包裹,其作用主要是为了起到密封作用,以隔绝空气进入到瓶中。

将成卷的铝片通过辊压机压制成厚度只有0.1毫米的薄片,再通过辊压机将熔化后的聚乙烯塑料粘在铝薄片表面。

为了让铝箔更好看,还会在铝箔表面涂敷上一层涂料。

将成卷的铝箔切割成需要的形状,并在上面打上两条易撕线,品牌以及其它识别图案。

最后在瓶口形状的模具上将铝箔拼接在一起,就制造出了一个圆柱形的铝箔酒帽。

另外还会用橡木经过加工后,冲压出软木塞,待香槟酒灌装完成后,将装入软木塞,瓶盖和钢丝笼,最后套上酒帽,就能为香槟酒提供足够的保护和密封。

小小的香槟盖有着这么多有趣的知识,各种颜色和图案的香槟酒盖放在一起也是很好看的,所以,现在有人还将其作为收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