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钢有这个型号吗?

楼主(2022-12-29):
如果算重量的话怎么算,求助

网友:
40X40X4

楼主:
意思是图纸有问题少加了一个x号?

网友A:
14米的角钢比较难买

网友(点评):
不是难买是没有,就算去厂家定制了你也没法转运14米长的货车,有点搞笑呵呵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米的角钢比较难买

奥奥

网友:
前面的有,但是标准你采购的估计最长的也只有6米,新手出的图纸吧,拼焊算了,重量计算截面积x密度

网友:
这么长的40角钢恐怕要分拼接,买来会弯曲的

网友B:
等边的没有用“L”的,L是不等边角钢。∟才是等边角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边的没有用“L”的,L是不等边角钢。∟才是等边角钢!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