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1不知什么原因,启动加载很慢?

楼主(2022-12-29):
这两天,SW2021不知什么原因,启动加载很慢,尤其加载到插件阶段,更是超慢。进入软件以后,操作也很卡顿。有大师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个很慢有什么依据吗,不过从2019版开始就确实有点慢,因为正版认证方式变更了,所以破解方式也变得很麻烦。

网友(点评):
从双击到打开要12.3到15分钟,这个很不正常了。

网友:
有加载项太慢,禁用掉就可以了。有很多加载项,你根本就用不上,比如那个CAM。

网友(点评):
想管理一下插件,鼠标点一下齿轮就卡死机了,SW没有任何反应了。以前用的好好的,不知装了什么软件造成这样的。

网友:
版本越高对电脑要求越高

网友(点评):
原来用着是正常的,这几天不知道自己任何搞成这样的,应该是哪个设置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SP0?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版本。我一直在用2010,CAD用的2006,一个字,稳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SW,不是CAD。公司其他人在用SW2021,只能从大流,再说高版本功能多一些。

网友:
建议用sp5

网友:
SW的开始菜单里有个solidworks工具程序组,找到SOLIDWORKS Rx,打开试试

网友:
我在网上买,被骗了,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版本。我一直在用2010,CAD用的2006,一个字,稳

对头,我的CAD和solid 都是2016版本的,另外安装了简化版的solid2021和用来转化版本的cad2021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16不香么

网友:
可能要升级电脑了

楼主:
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不重装软件、不重装系统的前提下,成功解决了。在此要感谢百度,感谢网络上的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