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疑问,求解答

楼主(2022-12-29):
直径25,厚3,长905,是圆钢管吗,在图中表示?

这是总图

还有这个槽钢,是非标尺寸怎么计算啊,没有思路?

网友A:
不等边角钢100*63*6-7.55kg/m,槽钢还真的没用过,建议你下一个世林材料重量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等边角钢100*63*6-7.55kg/m,槽钢还真的没用过,建议你下一个世林材料重量计算器。

网友:
1.是圆钢管,有直径符号,有Q235B 低碳钢代号
2.槽钢你要计算重量吗?100-63-6大约10.015千克/米,可以体积X密度计算,也可以三维软件建模给参数计算。
非标的感觉世林计算不了

网友B:
第一个是圆管,第二个槽钢那个尺寸不知道咋回事儿,不符合国标啊

网友:
第一个是圆管,第二个是6个厚的钢板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圆管,第二个槽钢那个尺寸不知道咋回事儿,不符合国标啊

圆管我算出来了,那个槽钢确实不符合国标,我也不会算,看看有大佬会算吗

网友:
不写汉字?

网友:
钢梯之类的标准图集一般就是这种标法,找一个标准图集看看里面对所用材料的介绍,然后对照应该能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