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尺寸槽钢重量怎么计算?有大佬指点

楼主(2022-12-29):
如图所示,最好能给个思路和答案非常感谢,另外我有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应该是比较全,有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17664405323,免费发给你。

网友A:
solidworks应该可以自动生成吧,定义好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应该可以自动生成吧,定义好材质,

说来惭愧不会用sw,大佬有空可以帮忙搞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不会用sw,大佬有空可以帮忙搞一下吗

需要非标槽钢的截面尺寸  还有用槽钢搭建框架的外形尺寸

网友:
手册上都有单位长度的重量的,算一下就知道。

网友:
不给截面图??

楼主:
是图纸错误,是角钢不是槽钢,我问了

网友:
五金手册有,100x63x6L角钢,7.55kg/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图纸错误,是角钢不是槽钢,我问了

做设计的都会优先选用国标产品,不要总是想着用非标。

网友:
即使是非标,也是在国标基础上偏厚或偏薄。所以重量还是可以查表的,差距不大

网友:
有截面,在CAD测出面积,给出一个单位长度,计算出单位体积,然后乘材料密度,得出单位体积的重量,剩下的就乘你用的实际长度就好了
PS:标准的槽钢会有标准的单位体积重量,直接查表计算就好了,

网友B:
|未来会出头吧发表于 12-30 07:48
是图纸错误,是角钢不是槽钢,我问了

所以图纸还是要看图的,文字是不能完全能代替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图纸还是要看图的,文字是不能完全能代替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图纸还是要看图的,文字是不能完全能代替图的

是的,是我看图纸没到位

网友C(2023-02-14):
非标不等边的角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不等边的角钢吧?

是L钢,图纸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