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顶丝松脱扭矩如何计算?

楼主(2022-12-29):
使用顶丝传动时出现顶丝松动的情况,想计算松脱扭矩,有验证过的方法吗?

网友A:
螺丝胶水是个好东西

网友B:
多加几颗螺丝  正反丝

网友C:
不知道怎么算,算的也不一定准,这么小玩意能用力矩扳手上吗?可以做实验试出个临界值了,也没啥必要
一般是设计2颗,都加螺纹胶,加胶都松脱的话,说明这个场合用顶丝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水是个好东西

感谢回复,现在方案用的快干螺纹胶,也还是会偶发松动的情况,M3顶丝有啥推荐的螺纹胶牌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加几颗螺丝  正反丝

感谢回复,之前在网上看过您说这种正反螺纹的螺纹孔,防松效果估计不错,我这情况限于空间,放不下两颗顶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算,算的也不一定准,这么小玩意能用力矩扳手上吗?可以做实验试出个临界值了,也没啥必要
一般 ...

感谢回复,理论计算确实偏差不小,现在是直径4的轴,铣出1mm深的平面,用M3的顶丝止动,确实是上了螺纹胶还会松脱。请问这么小的轴还有什么更好的传动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