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表测火腿测出血氧

楼主(2022-12-30):
近期,消费者对于血氧测量的需求直线攀升,在血氧仪面临断货的情况下,智能穿戴设备的血氧检测功能就成为了用户的“救命稻草”。

但不少网友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华为手表甚至可以测量火腿、速溶咖啡盒等物体的血氧/心率数据

而在同一场景下测试苹果的Apple Watch则显示测量不成功。

华为方面回应称:“华为智能穿戴设备依托光学传感器对光信号波动进行血氧测量,将手表置于纸盒、水果或毛巾物体上,极小概率可能会误判为人体信号,会得出血氧值。同时华为方面将会继续优化测量算法,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虽然说智能穿戴设备的血氧测量功能更多的还是作为参考,但能够在火腿、咖啡盒这类物体表面测量出数据确实非常离谱,此后就会使得消费者对于这类功能的信任度降低,所谓的身体健康监测也将成为空谈。

网友:
难怪他家都在用苹果了

网友: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华为的聪明过了头了?

网友A:
不动物体能测出心率?

网友:
这是在测智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动物体能测出心率?

19年买的第一代GT放在桌子上自己闪灯,晚上摘下来到早上戴上手表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有心跳测量

网友B:
但凡了解点血氧仪原理的都知道,出现这种事儿根本不算什么意外。

让血氧仪从有创到无创的关键,是一种被称作PPG的技术。

PPG,是Photoplethysmography的简称,有些地方把它译为光体积变化描记技术,也有译作光电容积描记技术的,是一种可以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的红外无损检测技术。

都听说过“红外热成像”吧?PPG和红外热成像原理很相似。

我们以人体为例——由于人体各部位温度不同,相应地会在周身各处形成不同的热场,对热红外线的吸收、反射状态也不同。当特定波段的热红外线扫描到这些部位时,就能在设备上转化成相应的“红外热成像图”。PPG参照的也是人体不同部位对特定波段红外光的不同反射状态。
一般来说,PPG使用的都是低强度红外光。目前普遍以660nm的红色LED和880nm的红外LED为主。

当这类红外光穿过人体组织时,会分别被人体的骨骼、皮肤色素、静脉血和动脉血吸收一部分。

此前的研究表明,人体血液中血红蛋白(红细胞内运输氧的特殊蛋白质)在含氧状态和非含氧状态下吸收红外光的状态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PPG可以测量血氧饱和度最关键的依据。
和传统测量方法相比,无创血氧仪的普及,的确让“测量血氧饱和度”容易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测量方法是万能的。测量过程中,光学干扰、运动干扰、肤色吸收率都会对PPG的测量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血氧仪没识别出火腿来不是太正常吗。
楼上惊讶的那位是不是半点常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凡了解点血氧仪原理的都知道,出现这种事儿根本不算什么意外。

让血氧仪从有创到无创的关键,是一种被 ...

楼上惊讶的是华为测量得像模像样,
而苹果压根测试不成功,

有对比才有鉴别,说明苹果太差了,华为太牛叉了

哈哈哈

网友:
用你的表试试有没有就知道了。我没遇到过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C:
楼上惊讶的是华为测量得像模像样,
而苹果压根测试不成功,

苹果不成功是因为没固定好,你换个位置他也能测出来,都是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