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钻孔的快速定位问题,这两个夹具方案是这么做的

楼主(2022-12-30):
一、快速定位钻孔夹具
针对问题
钻孔装置需要借助钻孔夹具才能对工件进行钻孔操作,但是现有的钻孔夹具不能进行快速定位,工序繁杂而费时,严重降低了钻孔效率。
图1
1.工作台 2.移动夹板 3.V型槽 4.夹紧手柄 5.轴向夹板
6.锁紧螺钉 7.定位块 8.调节螺母 9.U型滑槽
技术方案
一种快速定位的钻孔夹具,包括工作台以及上方的两移动夹板,工作台上设置有用于容放工件的V型槽,移动夹板为平行间距设置且成直角状,其直角段通过夹紧手柄与所述工作台的侧面连接,其水平段位于V 型槽的正上方。
图2
2.移动夹板4.夹紧手柄 5.轴向夹板 6.锁紧螺钉
7.定位块 8.调节螺母
技术特点
在将加工工件放入工作台的V型槽后,调节移动加班即可将加工工件快速定位在工作台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二、法兰快速定位钻孔夹具
针对问题
如图3,风塔法兰由环形件62 和环形件侧的法兰环形凸台61构成,在环形件上设置有通孔8 。
图3 风塔法兰
目前,对风塔法兰进行钻孔时通常使用普通的固定用夹具,每加工1个风塔法兰,就需要进行一次定位,增加了人工成本,不适合批量生产,并且重复定位容易产生误差,增加不合格率。
技术方案
图4 法兰快速定位钻孔夹具
2.底板 5.T型槽 6.法兰 7.工作台
31.第一夹持块 41.第二夹持块
图5 B-B视图
1.靠模 2.底板 3.第一夹持装置 4.第二夹持装置
5.T型槽 6.法兰 7.工作台
为此设计出风塔法兰的快速定位钻孔夹具。包括底板、靠模、夹持装置及定位装置,数量至少为3个的靠模通过定位装置安装在底板上,所有靠模的外侧面均与法兰环形凸台内侧面紧密贴合,将风塔法兰准确定位在底板上,底板和风塔法兰通过夹持装置固定在钻床工作台上。
图6 靠模
1.靠模 11.凹槽 13.销孔 15.沉头孔
靠模上侧设置有可容纳钻孔钻头的矩形状通长凹槽,槽深大于10mm。在靠模上至少设置有一个沉头孔,在底板上设置有与沉头孔相配合的螺纹孔,螺栓穿过沉头孔旋紧在底板上的螺纹孔中,将靠模固定在底板上。
图7 A-A剖视图
11.凹槽 12.靠模外侧 15.沉头孔 17.凸台
上述装置中第一夹持装置由穿过钻床工作台上T 形槽的第一梯形块、一端和第梯形块螺纹连接的第一螺柱、螺母和第一夹持块组成。第一螺柱穿过第一夹持块,第一夹持块置于底板上方,螺母向下旋转压在第一夹持块上,使第一夹持块压紧底板;第二夹持装置由穿过钻床工作台上T 形槽的第二梯形块、一端和第二梯形块螺纹连接的第二螺柱、第二螺母和第二夹持块组成,第二螺柱穿过第二夹持块,第二夹持块置于风塔法兰上方,第二螺母向下旋转压在第二夹持块上,使第二夹持块压紧风塔法兰。
图8 底板俯视结构
2.底板 21.销孔 22.凹槽 221.螺纹孔
技术特点
在批量加工风塔法兰时,靠模和底板不需要重复定位,只需松开第二夹持装置,把加工完的法兰取下,放置好待加工法兰并使其法兰环形凸台的内侧面与靠模贴紧即完成定位,大大减少了加工时间和人工成本,有利于批量生产。另外底板上可以设置多组与不同规格靠模相配合的下销孔,只需更换不同规格的靠模,就能对不同规格风塔法兰进行定位。

网友:
感觉在写专利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