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脚板地脚孔开孔问题

楼主(2022-12-30):
图中这个地脚孔开的豁口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板厚20,孔距外沿是40

网友:
不是允许板子调整位置的?

楼主:
|攻城狮老李发表于 12-30 15:06不是允许板子调整位置的?
这个豁口刚才量了下,才5mm,因为这个是安装膨胀螺丝的孔,会不会是什么防止应力集中的原因?

网友:
浇环氧?瞎猜的

网友:
马一下,我也想知道,前人这么设计自然有这么设计的道理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考虑加工中板的变形,地脚螺栓拧紧时大板其实无法绝对贴平地面,通过这个槽来释放大板的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豁口刚才量了下,才5mm,因为这个是安装膨胀螺丝的孔,会不会是什么防止应力集中的原因?

从击芯膨胀螺丝施工工艺来讲这个豁口没有意义,没见过开豁口的
可能就是个工艺口,有豁口方便使板子受力调整左右角度,或者观察敲入深度;
也不排除这个应用场合有不为人知的用途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下料的时候不走空刀呢?

网友:
5mm感觉是走刀路的

网友:
@远洋 记得大侠发过类似帖子

网友:
我之前开的槽是2mm宽,等离子切割缝隙是1mm,开槽可以一次性切割所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