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没有这种材质,与轴相对转动,有较好的耐磨性,与轴摩擦不产生较大声响

楼主(2022-12-30):
同时又有一定的刚性。用处:轴相对于轴承座是偏心的,可以调整相对位置,轴穿过一块钢板,钢板处的轴孔为了留出偏心量开的较大,钢板是上下沿轴中心线分体的,钢板装好后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装配好后从外侧无法在钢板上加装任何东西,现在是想在钢板上焊接卡槽,将防尘的板先装入轴后对应放在卡槽内,需要找的就是防尘板的材质。

网友:
厚橡胶板可以不

网友:
为啥不用标准的密封元件?

网友:
尼龙试试

网友:
丁腈橡胶

网友A:
语文很重要。字词的排列也很重要。
你说话的重点,一点都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文很重要。字词的排列也很重要。
你说话的重点,一点都不重要。

哈哈 语文水平确实有限 当年高考将及格 要是语文能多考个二三十分就能上985了

楼主:
煤矿上用的设备,橡胶摩擦加上煤灰容易起火

楼主:
尼龙和轴摩擦会有较大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龙和轴摩擦会有较大的声音

我做绞龙就经常在轴尾用尼龙套,声音很小的好吧

网友:
有种材料叫PE 可以试试

网友:
用标准件轴封可以吗?

网友:
特氟龙(PTFE)

网友:
POM 可以吗

网友:
铁氟龙PTFE

网友:
1、常用密封圈材质,比较软,密封效果比较好
2、UPE塑料,耐磨性比较好,有一定强度,

网友:
我见过石墨或陶瓷的。不过感觉PTFE好像挺适合你的需求的。

网友:
用骨架油封。

网友:
可以考虑石墨纤维盘根密封

网友:
用径向油封

网友:
真心没看懂是什么结构 但静音+密封 橡胶还不行 可能就是高分子材料了 比如ptfe peek等等

网友:
从图上看,可以用尼龙板紧套在轴上,不用转就不会有声音。

网友:
taconite密封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23-05-20):
DLC涂层应该能帮到您,加硬,减磨耐磨,无油自润滑,节能,降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