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焊接完以后 上面孔位有偏差

楼主(2022-12-30):
焊工抱怨是这么设计的问题

不知道你们的设计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  如果先焊接再钻孔攻丝 钳工又嫌麻烦

网友:
这是钱的问题

网友:
有偏差,正常;
没偏差,才是不正常的。

网友:
不能截图看看结构吗?

网友:
焊接完有偏差的就做工装啊,

网友:
有定位要求的,就用工装固定,但焊完多少都有些变形,只是会小一点。

网友A:
按孔做焊接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孔做焊接工装,,,,,

最好还是先了解钣金件使用工况,载荷等等,再根据孔位作用,精度要求定做工装。

网友:
焊接好应对,钣金总感觉精准度不是太高

网友:
我们钣金件开孔基本都拉长孔,要不就安装时配钻

网友:
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要求高 不是应该先焊接后在机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