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加工件的表面处理

楼主(2022-12-31):
请问这种铝件表面是如何处理的,我个人认为是喷砂氧化后烤漆9005色,型材腔体里面也是这个色的漆,且粗糙度是0.8,那这个漆的处理工艺是啥,漆的厚度要不要要求,怎么保证精加工面不掉漆

网友A:
精加工面氧化感觉还可以,烤漆??确定烤后公差可以保证??还有精加工面不都是要装配接触的吗,安装拆卸,漆不就很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加工面氧化感觉还可以,烤漆??确定烤后公差可以保证??还有精加工面不都是要装配接触的吗,安装拆卸, ...

我现在改成了纯黑色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成了纯黑色硬质阳极氧化

注意喷砂或者拉丝 不然滑的很

网友:
铝料一般做喷涂,喷漆容易脱落,在喷涂前会有一道前处理工序是为了让材料表面对粉有更高的附着力,这个做前处理工序时可以增加铝料在酸/碱中浸泡时间,让表面形成极细的砂面,然后喷涂的时候选用砂纹粉就会在成品上体现比较细小的砂纹,当然也可以正常前处理,控制粉的品质也可以直接形成比较细小的砂纹,一般砂纹面纹路比较多,对于流线喷涂,内腔需要手工补粉,如果你这个是样件,那么整体都是手工喷涂,里外肯定都是有粉的。然后表面厚度可以用测膜仪直接检测,精加工面精度误差0.05以内不建议做表面处理,因为喷涂粉层厚度一般60-100nm,可以做一下表面保护,或者加工前预留加工余量,做完表面处理后二次精加工。